液晶屏连体逻辑板的电烙铁焊接

楼主(2016-02-13):
2016年2月7日到10日,在这全球华人都叫“春”的几天里,厌倦了表面客套的迎来送往,更担心慢性酒精中毒的我,吃完饭就躲进了维修店里,进行着那与其说是爱好,不如说是痴迷的电器维修中来。
    明基22寸显示器,开机后看到屏右边一片竖线。

   拆机,用手压一下逻辑板屏线部位能看到竖线的变化,确定是屏线与板接触不良所致。

    年前接来时,听客户说用着用着就出现竖条,并且越来越大。
    平时没空处理,趁这几天拿来修一下,就当消磨时间。
    液晶屏与逻辑板连体,没压屏机,怎么办?那就动用烙铁吧!
    焊台温度调400度,取屏线。

    屏线下方插入尖镊子,上方用刀头烙铁一烫一拖,5秒内屏线就下来,一点损伤没有。

    怀疑其它屏线接口也老化,恐怕不久后会出现同样故障,就整块逻辑板一并取下算了。

    之后是上锡,此时烙铁温度调为正常焊接温度,以免损坏电路板铜线。

    上锡完成后,在逻辑板接口涂点松香(千万不能用焊膏),然后对位(屏线上两边都有对位点)。

    对准屏线位置后,用刮刀按住排线,再用400度烙铁从排线上面边压边焊,大概30秒内就能完成一条排线焊接。

    待几条排线全部焊好后,把屏边金属保护框去掉,单独拿下液晶屏清洗焊接部位。

    接着检查没短路,通电一试,哇塞……整屏黑屏,赶紧接入RT809测试信号,显示的画面的确令我激动。

    明天就要收假了,辛勤的维修工又要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去。
    在此,祝愿所有的维修同仁在新的一年里:
  心想事成,身体健康,财源广进,一帆风顺!

网友A:
看过有人说用T型铜的烙铁头焊屏线与屏驱动板,而你的法更简便,有一点为何必用松香而不能用焊膏

网友:
楼主太强大了,向你学习!等会儿我找块逻辑板来练习一下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过有人说用T型铜的烙铁头焊屏线与屏驱动板,而你的法更简便,有一点为何必用松香而不能用焊膏

会不会是怕焊膏有腐蚀性

txj

网友:
这技术杠杠的啊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是怕焊膏有腐蚀性

用焊膏打滑不好对位,而且很久都焊不上去。

网友D:
直接用烙铁头接触屏线会不会把屏线烫坏了???

txj

网友:
焊工真是厉害,手不抖眼不花,精准

网友:
我怀疑是不是真的呀

网友:
这都能行!技术了得

网友A:
RT809f好贵啊,信号发生器多少米,你的rt编程器多少米

txj

网友:
这个焊接很有水平,,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直接用烙铁头接触屏线会不会把屏线烫坏了???

搞维修的手上都有坏屏吧,弄一下不就知道了?

网友E:
好技术,好设备,加分支持!

txj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焊膏打滑不好对位,而且很久都焊不上去。

原来是这样子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RT809f好贵啊,信号发生器多少米,你的rt编程器多少米

RT809里就有信号输出,三年前就这价,估计现在也没变吧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太好了,我试过此方法但没成,看来还得努力操练。

网友:
水平高,给你一个赞。

网友:
这个焊工不一般啊,屏线温度高了很容易焊坏吧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RT809里就有信号输出,三年前就这价,估计现在也没变吧。

淘宝上800多,接近900是这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好技术,好设备,加分支持!

谢谢啦,这破焊台没睡眠功能,不值一提。祝你天天发财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淘宝上800多,接近900是这价吗

300块钱左右,不算贵。

网友G:
技高人胆大.我手上现在就有一台20的是你这情况,但我不敢搞...客户的...到时直接什么也不出的话,就玩大了

txj

网友H:
这种情况  一般都是不修了   这样搞一下  得多收点 不然对不起自己  看图片  逻辑板上的大芯片也加焊过了吧

txj

网友:
厉害  这个 都能  换好。手法牛逼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技高人胆大.我手上现在就有一台20的是你这情况,但我不敢搞...客户的...到时直接什么也不出的话,就玩大了

先报换屏价格,同意换就放心修吧,修不好再换屏,除了时间,其它什么都不损失。我这另有一台19寸报350换屏还同意修,买一台好的才要100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这种情况  一般都是不修了   这样搞一下  得多收点 不然对不起自己  看图片  逻辑板上的大芯片也加焊过了吧 ...

本来客户说修不好就不要了(熟客),我打算拆下个芯片后还给他,确实不要再留下,没想到拆下一条排线再焊上,效果已显现,不是闲着没事吗,索性就干上了。谢谢加分!

网友:
佩服高手就是不一样思维动手能力

网友:
这样也行啊 学到一招了

网友:
真是  好手艺~~~  焊接的很干净~! 顶一下 楼主的技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300块钱左右,不算贵。

是的,我打错了

网友:
焊屏线需胆大而心细,楼主好历害

网友:
这个经验值得学习。

网友I:
今天有时间一定要练一下,液晶屏还能焊接,感谢楼主的分享

txj

网友:
高,实在是高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淘宝上800多,接近900是这价吗

你看错了吧,298,哪有八九百哪么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报换屏价格,同意换就放心修吧,修不好再换屏,除了时间,其它什么都不损失。我这另有一台19寸报350换 ...

客户不知道行情,般都是想我当初买成多少,现在花多少钱修划算

网友:
这技术了的   要是拍成视频就更好懂了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看错了吧,298,哪有八九百哪么贵

是的,打错了,把印象中的850d热风焊台的价打上去了,抱歉啊

txj

网友:
牛人,手头也有这样的坏屏,这下准备拿出来练练手。  用焊膏试过,滑的厉害。

网友:
看到这里,我的一个屏起死回生了

网友:
真正的高手,值得学习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打错了,把印象中的850d热风焊台的价打上去了,抱歉啊

850也不用买那么贵的吧,100多的还不是用很多年,而且比二合一甚至三合一的好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850也不用买那么贵的吧,100多的还不是用很多年,而且比二合一甚至三合一的好用。

推荐一个好用又便宜的,一直没敢入手这么贵的,

txj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今天有时间一定要练一下,液晶屏还能焊接,感谢楼主的分享

看来急不可耐的大神很多啊!  要快,温度很高,时间长了么排线变形,那时就只能飞线了。谢谢加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推荐一个好用又便宜的,一直没敢入手这么贵的,

很久没买过了,随便买一台200以内的风泵的应该都行,听说风机的不好用。

网友:
你这个压屏机都省了,太强大了,屏都能修

网友B:
今天试了下,感觉焊起来比原装的还牢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今天试了下,感觉焊起来比原装的还牢固。

当然我是用坏板试的,具体我自己这个技术焊的能不能像楼主一样能用还有待验证。

txj

网友J:
看了这方法了,试了一下,拆下来了,就是焊不上去。那个屏线上有胶不知道。结果焊两次没 焊上。后来把屛线上的胶洗掉再用锡线把屏线上的金手指也加了一次锡,结果屏线上的部分金手指断了。反正是练习,继续吧,烙铁温度调到400度。不加锡压着屏线反复加热两分钟。屏线已经整齐的接上了,感觉应该焊好了。试一下焊得牢不牢固,用手轻轻一撕,又掉了。我想这样焊好的,应该也不牢固吧。

txj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当然我是用坏板试的,具体我自己这个技术焊的能不能像楼主一样能用还有待验证。

焊上瘾了啊? 扯一下试试牢固不牢固,反正是练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焊上瘾了啊? 扯一下试试牢固不牢固,反正是练习。

就是原装的一扯就下来,焊过之后扯都扯不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看了这方法了,试了一下,拆下来了,就是焊不上去。那个屏线上有胶不知道。结果焊两次没 焊上。后来把屛线 ...

原来有胶你不知道啊?温度够高的话胶在板上不在屏线上,不用洗,烙铁清除就行。干那么长时间,线头都让你给整废喽。

网友:
这焊工 太NB了。遇到这情况的,我都是直接给客户报废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搞维修的手上都有坏屏吧,弄一下不就知道了?

说实话  还真没有修过屏!!手上的坏屏到是不少,试试看下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本来客户说修不好就不要了(熟客),我打算拆下个芯片后还给他,确实不要再留下,没想到拆下一条排线再焊 ...

那收到钱了吧     收不到钱就亏了

txj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那收到钱了吧     收不到钱就亏了

客户还没来呢,说了修好给200。试出了经验还赚到了钱,也算不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客户还没来呢,说了修好给200。试出了经验还赚到了钱,也算不错了。

200   真心不少     客户有钱人呐

网友:
这液晶屏线居然能用烙铁焊吗?不是导电胶热压上的吗? 怎么居然用焊锡能焊软线吗?

网友K:
原来软线的胶去掉里面也是金属的吗?  那就和  IPAD MIN 2 平板换触摸屏,焊排线接头差不多了,就是感觉你这个难焊啊。没试验过,谢谢提醒啊。我有空也试试。

txj

网友:
牛人,佩服佩服,值得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原来软线的胶去掉里面也是金属的吗?  那就和  IPAD MIN 2 平板换触摸屏,焊排线接头差不多了,就是感觉你 ...

搞个废屏试一下,就不必十万个为什么了。

网友K:
所有的液晶屏软排线都可以焊接吗?里面都是金属的吗?

txj

网友:
牛B,没有试过,我也要度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所有的液晶屏软排线都可以焊接吗?里面都是金属的吗?

这个问题要每台液晶屏都焊过的才能回答你啊。

网友:
楼主威武,这焊工都能赶上机器啦

网友:
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排线连接玻璃的地方虚焊,基板到排线虚焊的少。

网友:
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排线连接玻璃的地方虚焊,基板到排线虚焊的少。

txj

网友L:
真是高手啊,没有这样焊过,怕把软排线焊坏,有时间找个坏屏练习下。

txj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排线连接玻璃的地方虚焊,基板到排线虚焊的少。

大神,这都让你碰到了,运气真好,恭喜恭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真是高手啊,没有这样焊过,怕把软排线焊坏,有时间找个坏屏练习下。

谢谢加分!温度到了应该没事,我也没经验。

网友N:
重来没有搞过这样的焊接,有机会也试一试,就是感觉自己焊工不够好!

txj

网友:
哇,大师啊这都可以焊,我之前搞过不过都焊不上的   楼主确实了不起

网友O:
楼主威武,改天我也找个废屏试试,加分支持一下。

txj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重来没有搞过这样的焊接,有机会也试一试,就是感觉自己焊工不够好!

用显微镜效果会更好,可惜我没有。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楼主威武,改天我也找个废屏试试,加分支持一下。

谢谢,如果玻璃屏那边也能焊上那就无敌了。

网友:
楼主牛  这种线还真没焊接过,焊工了得,下次我也来试试

网友:
这是真的牛!!焊工了得

网友:
看来要多努力才行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的水平真的很高

网友P:
楼主真是牛人阿,佩服

txj

网友C:
引用 网友P:
楼主真是牛人阿,佩服

谢谢啊,不知哪天才能搞个更牛的?焊玻璃屏那边。

请大神多多指点!

网友:
好手艺,赞一个。

网友P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啊,不知哪天才能搞个更牛的?焊玻璃屏那边。

请大神多多指点!

焊玻璃屏,整个焊屏机就OK啦

txj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焊玻璃屏,整个焊屏机就OK啦

液晶不值钱,修理行业也夕阳,整那个不靠谱啊。

网友:
看到这,我也想赶快找个机子练一下。

网友:
靠 这个你都能焊接好!  大神啊!

网友:
287我刚买了一个

网友:
楼主技术太好了,我试过此方法但没成,看来还得努力操练

网友:
焊工高啊,试了下崩溃我

网友:
好厉害的技术,谢谢奉献

网友:
晕,第一次见这个方法,学习了。我也试试我那个笔记本屏,毕竟是死马活马的问题。

网友Q:
楼主技术了得,非一个好字能形容,我们在平时总是担心会焊坏了屏线。

txj

网友:
厉害啊   这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楼主技术了得,非一个好字能形容,我们在平时总是担心会焊坏了屏线。

温度高一些速度快一点,屏线是不会变形的。谢谢。

网友:
真的假的,有点不可思议

网友:
看完你的帖子,有种想试试的冲动。

网友:
你很牛逼,我只能佩服,有机会我也试试

网友R:
引用 网友J:
看了这方法了,试了一下,拆下来了,就是焊不上去。那个屏线上有胶不知道。结果焊两次没 焊上。后来把屛线 ...

原来还有胶,真的不知道, 这次是学习了。楼主真的好技术,只可惜我们最多只有资格加2分。

txj

网友:
这技术真让人佩服,我也想找个屏试试

网友:
模拟压屏器操作就好

网友:
真心的支持楼主,好技术。已加分。

网友:
技术太强大了

网友:
这个真的是膜拜了

网友:
改天我也试试这个方法

网友:
厉害 我也试一试  我手上好几个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原来还有胶,真的不知道, 这次是学习了。楼主真的好技术,只可惜我们最多只有资格加2分。

上面是有胶,估计厂家就是用胶粘上去的。谢谢加分。

网友:
原来还能这样 ?

网友:
这也行呀!成功率这么高?不知能用多久?

网友:
吊吊吊吊吊

网友:
高手啊 高手 值得学习?

网友:
!等会儿我找块逻辑板来练习一下看

网友:
技术好,,,设备高大上   一看就是老油条!

网友:
为什么不能用焊膏

网友:
技术太好了,都没想过这样搞。

网友:
不错逻辑板接屏这里能象这样焊,我也加焊过。但屏和接屏线那里就没这么容易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S:
我要试试    还能这样焊感谢楼主分享经验

其实早就有人这样焊接了,只是没说出来,这和手机屏线一样,都可以焊。谢谢加分!

网友:
大神。。请收下我的膝盖。。。这个东西。。从来都不敢用烙铁碰

网友:
楼主焊功太强大了

网友:
楼主牛逼,真乃神人

网友:
这焊工确实不错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其实早就有人这样焊接了,只是没说出来,这和手机屏线一样,都可以焊。谢谢加分!

玻璃那面就没戏了吧...

txj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玻璃那面就没戏了吧...

玻璃那边等你或其他大神分享,我是不敢干,只是想了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玻璃那边等你或其他大神分享,我是不敢干,只是想了一下。

别呀,我还指望你再出一编大作,等着给你加分呢...

网友:
真是高手啊

网友:
大神的焊接技术

网友:
这个也太牛了   这样也行的 焊工太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