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2-13):
一个固态硬盘加一机械硬盘做系统,固态硬盘插SATA 1 机械硬盘插SATA 2 ,
单独用固态硬盘或机械硬盘做系统都是好的;
加在一起用固态装系统重启就不正常进不了正常开机桌面,
4种SATA模式都选过,装win7 32 位 win7 64 位系统都 试过
还是不行,重启就是蓝屏或无限自检什么的反正不正常
win7

网友:
问题应该还是在硬盘模式和启动顺序上。

网友:
2楼正解,调整启动顺序先

网友:
固态的使用与机械的一样,没有区别,,,如果有问题也与固态没有关系

网友:
先装一个硬盘装好系统,再接入另一片盘就好了

网友:
固态硬盘分区的时候,4K对齐,我装了很多,一直是正常的啊

网友:
这个问题碰到很多次了,要把机械硬盘全部用逻辑分区,不要有主要分区。

网友:
你们以上说的我都试过了,硬盘都是好的,加在一起就不行

网友:
先装固态硬盘!!

网友:
看你的描述应该不是设置方面的问题,试试考虑是不是主板sata接口或者南桥的问题,我曾经见过一台机子,似乎跟供电有关系,水平不够,只是怀疑

网友:
一个硬盘有问题吧

网友:
如果都不行,楼主只有换硬盘了

网友:
第一启动选择 固态硬盘

网友:
BOOT选项 固态4K对齐了吗 AHCI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