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502有背光,无显示

楼主(2016-02-14):
一台A1502,2014的机器,板号:820-3476-a,开机有背光,无显示,无苹果标志性的开机声音,各电压均有电压,论坛中看到一例,说是2.2的电阻引起的,但量遍本板的2.2电阻,均无异常,为此来求助

网友: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hailong206 -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?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    BIOS整了没

网友:
没外接一下试试吗?

网友:
应该线排除屏的问题再说。

网友:
已经找到原因,此故障是由BIOS引起的,在论坛上下载BIOS刷机后能正常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