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不开机有问

楼主(2016-02-14):
插上电池待机1.多a可以触发就是不亮屏,拔掉电池后待机0.02左右一样可以触发就是不亮屏。是不是有电池19v电压就会从电池经过在送往各工作器件的?没有电池就是19v直接过来不经过电池这个电路的尼?

网友A:
隔离保护和ec 有检测电池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隔离保护和ec 有检测电池的

0.02和1.几都是是属于短路吧,待机过高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隔离保护和ec 有检测电池的

什么有检测电池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0.02和1.几都是是属于短路吧,待机过高吧,

正常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字数

网友C:
装上电池1A多可能充电电路工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装上电池1A多可能充电电路工作了

都没触发,就是待机1a多啊,不是短路嘛?

网友C:
你想想短路还能开机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想想短路还能开机吗

哦哦不亮机啊,我看待机那么高就估计短路了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常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字数

我凌乱了,多少才不正常

网友C:
能开机不代表就能亮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开机不代表就能亮机

拿待机1a怎么解释尼?

网友D:
我只能告诉你    插上电池  1.多电流是正常 的   再给电池充电哦    建议你还是系统的学一下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只能告诉你 插上电池 1.多电流是正常 的 再给电池充电哦 建议你还是系统的学一下吧

哦好吧以为待机都是0.0几才算正常尼,请教下代理多少正常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哦好吧以为待机都是0.0几才算正常尼,请教下代理多少正常

待机 0.01-0.06属正常   超出 不正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待机 0.01-0.06属正常 超出 不正常

问题是我看到很多笔记本带电池待机也没有1.0几啊,这点很不明白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我看到很多笔记本带电池待机也没有1.0几啊,这点很不明白。

那也要分电池有没有电  如果电池的电是满的   不需要充电  充电电路就不会工作  就没有充电电流  只有待机电流   按你这样问  你要学得太多太多了  我也不跟你解释了    没个个把月解释不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也要分电池有没有电 如果电池的电是满的 不需要充电 充电电路就不会工作 就没有充电电流 只有待 ...

哦还要这样看啊,明白了多谢指点,新手多多指教,见笑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待机 0.01-0.06属正常 超出 不正常

主要是最近看了一些维修资料说0.01-0.06正常待机,超过0.1基本都是待机过高,自己没有想到电池在充电。我就以为是待机过高短路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只能告诉你    插上电池  1.多电流是正常 的   再给电池充电哦    建议你还是系统的学一下吧

呵呵说得不错,是应该好好 学习下,

网友E:
   兄弟你这是不显吧。怎么弄到电池跟适配器了,装电池 1.几A  是在给电池充电正常得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兄弟你这是不显吧。怎么弄到电池跟适配器了,装电池 1.几A 是在给电池充电正常得。。

恩好吧知道了朋友,我以为短路了尼1.几安

网友:
不需要充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0.02和1.几都是是属于短路吧,待机过高吧,

不一定,他没说什么型号

网友:
1、插上电池待机1.*A :给电池充电

网友:
2、拔掉电池0.02A :还算正常吧    3、触发不亮屏就测测上电正常不,如果上电正常就看软启动了。

网友F:
我也有一台 修好了 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也有一台 修好了 吗

插拔哈内存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加电.....

可以加电啊重新插拔内存搞定^ω^

网友H:
去迅维吧

网友:
你插上电池应该是在充电吧??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去迅维吧

学费伤不起自学多少是多少

网友:
插电池,1A多,那是在给电池冲电吖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