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714 V2.0 G41M-S26 跑码96维修

楼主(2016-02-14):
昨天接了一块同行送修主板,说点不亮。。。。。。
插上诊断卡跑码96.。。。。。
内存、CPU换无果。。。
换IO...拆网卡。。。无果

把思路放在内存上,测量236 SPD 3.3V  正常
测量SMDATA  0.几付    测量SMCLK   也为0.几付
不正常......

直接飞3.3V、、、也不行  怀疑北桥虚焊

加焊北桥  跑码亮机......

网友A:
怎么看都是钟芯片或外围电路的问题    北桥虚焊不可能拉低总线电压的   问题没查出来  返修可能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看都是钟芯片或外围电路的问题    北桥虚焊不可能拉低总线电压的   问题没查出来  返修可能大

可以查下相连上啦电阻内部阻值变化。

网友B:
虚焊不会拉低电压吧    看看几天回来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虚焊不会拉低电压吧    看看几天回来吧

是的,北桥虚焊啦低啦低系统总线测试点工作电压很少见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阻拉低了,还有V星的喜欢坏小八脚

网友:
很牛B,这么早就上班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北桥虚焊啦低啦低系统总线测试点工作电压很少见。

既然你知道,为什么还要给帖子加个图章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虚焊不会拉低电压吧    看看几天回来吧

不知道是他写错了还是怎么的,SMB总线会进到北桥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是他写错了还是怎么的,SMB总线会进到北桥??

谁知道呢   我也没仔细看  管它呢

网友:
这块主板档马跟华硕g41差不多  修过几块  也是加焊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