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 改集显

楼主(2016-02-14):
Y460 如何改集显呢,如何改

网友:
搜论坛 有无相关案例

网友:
好像要改好多地方。论坛有帖子的。

网友:
这个没有简单的方法,不好改

网友:
改集显是个大工程,楼主可以先在论坛看几个类似的帖子

网友A:
Y460是二代的U,改集成很简单,显卡供电的电感去掉就可以了,我这样改过很多台

网友:
460只要去掉显卡供电上管吧我记得

网友:
可以把独显取了 也可以把独显供电芯片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Y460是二代的U,改集成很简单,显卡供电的电感去掉就可以了,我这样改过很多台

y460p才是二代的

网友:
我都是直接去掉显卡供电的电感,昨天回贴之后就碰到一台Y460上独显驱动黑屏的,去掉电感后可以正常使用集成显卡。

我搞错了,Y640是1代U,Y460P才是2代

网友:
去掉电感还方便些。

网友:
我刚测试了一台,直接去掉电感试可以的。我的原来的故障是开机出LOGO ,后,立马就黑屏了。以前摔过,一了半年就这样了。我把电感断开,后开机不黑屏了。

网友:
我手里也刚好有一台Y460的机子,客户来了直接说改集显!!!还放着没弄呢

网友:
呵呵,刚好有一台,先试一下看看.

网友:
一代I3平台 CPU上 2个核心的可以改集成  比较简单

网友:
还真没有试过   下次遇到一定试试  来满足一下好奇心

网友:
14楼的方法可行吗

网友:
去掉独立显卡供电电感

网友:
这样的机型 我都是直接拿掉显卡 就可以的,我一直是这么修的  难道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?  我连bios 都没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