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54HR 进水花屏。

楼主(2016-02-14):
ASUS K54HR 进水后清理完花屏。进系统正常,只要打开软件,播放视频就会花。然后显示驱动停止响应。求助。主板没有明显腐蚀坏的原件。换过显卡 pch。加焊了显存,换过内存。系统 驱动换n多。,。u是板载没法换,有修过 的大神没有?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显存  如果有集显有可能是内存

网友:
这种有规侓的像是显存引起的

网友:
裸板试机手摸显存感觉下温度是否异常

网友:
应该是 显存到显卡 断线了

网友:
进水和自然坏的思路不一样,不一定每一台进水都这么花,一步一步查吧

网友:
这花屏, 外面没花   估计还是进水附近什么不稳定吧

网友:
进水的 多注意进水处的线路  很有可能断了线了

网友A:
这种大概率是坏了吧?不是显卡就是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大概率是坏了吧?不是显卡就是显存

周总又在水下载分了啊

网友B:
这现象修好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现象修好了没

换主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