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00灰屏

楼主(2016-02-14):
y400灰屏怎么修啊  亮机了,,但是屏是灰色的  显卡加过了

网友:
大多数是 排线

网友:
换屏   换屏线  不行再整主板

网友:
换显存可以解决问题
修过好几台了

网友:
这机的显存是通病,

网友:
干显存,靠近散热器的显存

网友:
   外接正常不,正常的话先搞上半部吧。。。

网友:
加悍显存   修到过几个

网友:
换显存 应该是通病

网友:
Y400 显存是通病

网友:
应该是显存问题,有修过

网友:
从排线入手,

网友:
不是显存坏了吧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看,注意屏线的接口

网友:
要换显卡的。试试吧。

网友:
加焊显存试试。

网友:
    我有主板 要么 ?

网友:
整显存吧。不行在整显卡。应该会好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8个显存,一个一个排除吗

网友:
是外切正常接屏灰吗?

网友:
是通病吗? 是不是具体到那一颗显存坏呢?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  外接正常  屏无显的

网友:
换屏试试。。。

网友A:
根据网上的资料,加焊UV5 可以解决问题,但是我的两台加焊或者重新直球,都返修了。个人觉得应该是短线

网友(2018-12-31):
这个机器想彻底解决基本是没有办法的

网友:
显存通病了解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根据网上的资料,加焊UV5 可以解决问题,但是我的两台加焊或者重新直球,都返修了。个人觉得应该是短线

加焊个毛线啊,加焊有效的话,就把加焊的那2颗换了不就完了吗?加焊能好说明芯片不良

网友(2019-05-25):
这个机器不是又通病的啊

网友:
屏线 屏幕排除过了没有。还有看看接口是否接触良好。外接是不是好的?

网友:
靠近屏线口的几颗显存重置一下。。。。

网友:
既然都说显存通病,就干显存试下,好了没

网友:
这个显存  来着 通病
,,,,,,,,,,,,

网友:
靠U这边的显存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