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态硬盘

楼主(2016-02-14):
求教大神们,120G固态硬盘到底哪个好啊?纠结得头晕了。。。。英特尔,闪迪,还是金士顿。。。。

网友:
钞票够的话买英特尔,普通的就用金士顿 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个无所谓吧  ,我觉得对硬盘的要求不需要那么极致,

网友:
英特尔或三星!!!

网友:
太小的固态速度慢阿

网友:
Intel 挺耐用的,我这里服务器上固态都用Intel的固态。

网友:
好吧,还是选个耐用点的,谢谢大家的意见

网友(2016-04-11):
Intel首选,往下是三星。省钱的就乱来即可

网友:
不都是说三星的好么!好像听说那么固态硬盘的主控只有那么几家是有实力的,其它的都是购买权限的!

网友:
看预算来选购

网友:
我去年买的几个金士顿的一直没出问题,今年买的联想的,300元一个。目前还没用,不知质量如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