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75主板多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02-14):
主板:技嘉B75-D3V
故障:到手的时候为不通电
新年开业第一天,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,心想事成!
进入正题,下午接到的技嘉B75主板,说是不通电让我看看。查5大待机条件,测量IO第116脚,发现RSMRST#不正常为0V,因为有图纸直接飞, ,发现是由这两个管子转出来的,测量Q55不正常,B级0.9V,C级3.3V. !
原本以为这么简单修好啦,没想到风扇转一下停一下,查无CPU_VTT总线供电 ,换了两个三极管电压出来了,风扇还是转一下就停,再查无CPU供电,直接奔芯片开启脚 ,发现由这两个管转换出来,实测Q21不正常,B级0.9V,C级5V,后发现Q21的E级不接地了,难怪不能正常导通
祝大家新年快乐,赚钱多多

网友A:
技嘉小MOS管子坏的多多,和华硕822排阻故障一样。楼主收多少银子啊

网友B:
这块板推测就是与所谓的标准INTEL H61系列上电时序相近,Q21本身E级没有接地,可以理解成没有与主板负极测试点建立接地连接。

网友C:
这板子怎么全是坏三极管

网友D:
还以为是在开机排针附近呢。。。原来是在CPU附近!没点位也找得这么快!经验是无价的啊

网友:
这板子病也真是多    总线供电  CPU供电  都出问题   质量这么差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技嘉小MOS管子坏的多多,和华硕822排阻故障一样。楼主收多少银子啊

才50块钱咯

zpz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块板推测就是与所谓的标准INTEL H61系列上电时序相近,Q21本身E级没有接地,可以理解成没有与主板负 ...

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板子怎么全是坏三极管

顾客是说放了很久没用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还以为是在开机排针附近呢。。。原来是在CPU附近!没点位也找得这么快!经验是无价的啊

这个跑线路很容易找的,嘿嘿

网友A:
如果是同行还可以。换成客户的,那这价格好低哦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同行还可以。换成客户的,那这价格好低哦。

就是个体客户的咯,店子里收的低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就是个体客户的咯,店子里收的低

哎,这价格。上门客户B75 也得要到80 一百啊, 生意看来真难做啊

网友:
恭喜发财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哎,这价格。上门客户B75 也得要到80 一百啊, 生意看来真难做啊

的确现在生意不好做

网友:
感谢楼主,学习维修中,新型芯片的板子时序比较重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跑线路很容易找的,嘿嘿

我没经验。。给我找就头痛了

网友:
三极管坏的多吗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快,感觉这种转换三极管老容易坏,不知道是为什么

网友:
实用教学帖,已加精华

网友:
台式机主板修的少 学习了

网友:
技嘉小MOS管子坏的多多,和华硕822排阻故障一样

网友:
难道是系统管家供电 ?

网友:
高手啊 一次查出那没多的故障点

网友:
这些小管也坏得多的

网友:
一直认为技加的板南桥容易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一般风枪不吹太久是吹不坏的,他那个本身就坏了或者接近坏的边缘
小管子耐温不行,我以前也风枪吹,后来也出现了你这样的事,之后就用烙铁拆了,你这要是风枪吹的,那肯定是被你吹坏的

网友:
第一步RSMRST没看懂啊。RSMRST这个待机好电压不是IO发出。应该是受控于Q55 Q54 而不是他们产生的吧。
工作是不是Q55导通 B级电压为零Q54截止。 现在刚好相反,Q54导通了拉低了RSMRST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