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Y50-70 插上适配器后不充电提示“非原装适配器”维修一例

楼主(2016-02-14):
用户送修Y50-70笔记本,插入标配适配器后提示“电源适配器不匹配此电脑,无法供电。购买适配器”,如图:

维修过程

1、更换其他工装适配器测试,故障依旧

2、恢复出厂Windows 8 系统测试,故障依旧

3、拆机重新插拔 DCIN 连线,不能解决

4、测试DCIN连线,DCIN连线接口中间那根针脚到主板的连线不通,飞线解决。

网友A:
修过好几个这样的机器,不过这款机器尚在保,为何不送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过好几个这样的机器,不过这款机器尚在保,为何不送修

我只负责修 别的不管

网友:
恩,送来就修  管他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