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aPad Y510P 玩英雄联盟卡、蓝屏、跳出游戏解决一例

楼主(2016-02-14):
客户送修Y510P称玩英雄联盟卡、蓝屏、跳出游戏等现象。
维修过程

1.复现故障,确实玩英雄联盟卡、蓝屏、跳出游戏等现象。

2.恢复预装WIN8系统无效,重新安装WIN7无效。

3.判断硬件问题,替换内存测试无效。

4.替换CPU测试无效。

5.重新整理思路,查询发现此机器标配内存是DDRIII低电压版,内存是普通DDRIII内存,重新替换DDRIII低电压版内存测试,问题解决。

网友A:
查询发现此机器标配内存是DDRIII低电压版,内存是普通DDRIII内存,重新替换DDRIII低电压版内存测试,问题解决,这个怎么识别的呢,另外,客户以前用这个内存应该用过一段时间了吧,出过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询发现此机器标配内存是DDRIII低电压版,内存是普通DDRIII内存,重新替换DDRIII低电压版内存测试,问题解 ...

百度就能查询到了

网友B:
看的的帖子大有收获 这种故障确实不好判断 而且还要不上价钱 换个内存才能赚多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的的帖子大有收获 这种故障确实不好判断 而且还要不上价钱 换个内存才能赚多钱

这里不谈 费用 只谈技术

网友C:
不能代用吧,DDR3装到DDR3L上能点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能代用吧,DDR3装到DDR3L上能点亮?

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