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3SV

楼主(2016-02-14):
大家好,华硕K43SV这款机子是12年买的。现在想升级硬盘,以前问过官网,官网说最大支持750G硬盘。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解决识别大硬盘问题,我想换1T的硬盘。有没有新版本BIOS固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?

还有我打算把CPU换为I7-2630QM,大家觉得性能提升上大不大呢?目前是I5-2430M

谢谢!

网友:
换成I7的  性能提升的也不明显   换成固态硬盘就不一样了

网友:
應該有更新版本的 bios

网友:
我觉得你没必要去搞这些,二代的I7作用不是很大,搞个1T的  还不如搞个128的固态

网友:
你换I7  性能也提升不是很大  装个固态硬盘  速度会快很多的

网友:
还是换固态吧,价格不高,性价比比I7要高

网友:
路过学徐洪刚vghvv

网友:
严重同意换固态~~比换CPU好多了

网友:
直接换1T就是了;不用刷BIOS

网友:
建议直接更换固态硬盘会提高很多的!

网友:
直接更换固态硬盘

网友:
不行你试试外接USB的转接器吧,

网友:
果然高手,学习了。谢谢了!!!

网友:
大神。学了 谢谢谢!!!!

网友:
同样推荐换固态硬盘,速度快一倍了

网友:
今天也遇到这种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