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板按键失灵了的情况下咋 调节亮度

楼主(2016-02-14):
触摸板按键失灵了的情况下咋 调节亮度

网友:
把按键换了再说

网友A:
坏了就换呗   不换就拆开  给亮度调节一个电压  就不要动了  保持最亮

网友:
调显卡算了

网友:
直接换新的了。。多省劲

网友:
只有换按键,或者用清洁剂洗下按键

网友:
安装个调亮度的软件了

网友:
测一下,就能发现好坏

网友:
还是换个触摸吧

网友:
先修触摸按键电路,,,,

网友:
还得换个触摸试一下

网友:
拆开,用镊子短接按键,调好,不动就可以了,可以保持最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坏了就换呗   不换就拆开  给亮度调节一个电压  就不要动了  保持最亮

给个3.3V还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