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apad Y470、Y570、Y471、Y470系列机型间歇性出现0x0000007F蓝屏报错的解决方案.

楼主(2016-02-14):
Ideapad Y470、Y570、Y471、Y470p系列机型间歇性出现

0x0000007F蓝屏报错,通过分析触控板的驱动导致的,请升级驱动版

本到15.3.31.1版本即可解决。硬件ID是:SYN0733,厂商是Synaptics

的。

网友(2016-03-24):
虽然还没碰到过,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我的是装系统时蓝屏

网友:
我的是y470  用20分钟蓝屏  是显卡报错    显卡做过  求解

网友(2016-05-13):
我的现在不定时蓝屏,供电正常

网友(2016-07-01):
简单吧 u49损坏 或显卡吧   u49坏的多

网友A:
遇见过thinkpad的机器,开机一切正常,但插拔网线蓝屏的,后来升级网卡和显卡驱动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见过thinkpad的机器,开机一切正常,但插拔网线蓝屏的,后来升级网卡和显卡驱动解决了

这种故障很少,我是没有遇到过,也算是奇葩故障了

网友(2016-08-22):
直接进不去系统啊

网友(2017-04-09):
显卡问题  会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