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deaPad Y510P更换1080p全高清液晶屏注意事项

楼主(2016-02-14):
IdeaPadY510笔记本,要求付费升级1080p全高清液晶屏,站端更换全高清液晶屏(18201223 LGD LP156WF1-TLC2FHD G W LED1 NB LCD)后,开机有背光无显示,如下图所示:

1、根据前期经验,Y500的机器只要更换一个1080p全高清液晶屏即可,不需要做其他操作,说明Y510p也是通过类似方法解决;

    2、刷新主板BIOS测试无效;

    3、使用液晶屏测试仪测试新到1080p全高清正常显示;

    4、查询前期出厂标配全高清液晶屏的Y510p的机型,发现屏线和本机的屏线ERP是一样的,排除屏线不兼容问题,但是全高清的主板部件名称描述里多了一个“+

后期从备件商务得到信息,"HD"表示支持高清屏,"HD+"表示支持1080p全高清屏,主板的"HD+"对应液晶屏的"FHD"

网友:
看不多太懂,这个故障最终如何解决

网友A:
这个是主板不支持吗 最后怎么解决的 刷码片? 这个屏就是普通高分屏啊   现在最新出的 EDP才不好搞 15年以后8系列的都是这样的了30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主板不支持吗 最后怎么解决的 刷码片? 这个屏就是普通高分屏啊   现在最新出的 EDP才不好搞 15年以 ...

原主板是不支持的 有的主板是支持的 批次不一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原主板是不支持的 有的主板是支持的 批次不一样

是 联想爱搞这样的鸟事   同样的电池 就是不充电   电池是好的  最后得知 批次不一样  真搞不懂搞这些高难度的给我捉迷藏有什么意思 本来维修就不是件容易 的事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 联想爱搞这样的鸟事   同样的电池 就是不充电   电池是好的  最后得知 批次不一样  真搞不懂搞这些高 ...

恩,是啊,烦人

网友:
你是服务站的FSD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