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razer Z510 接入适配器后机器变慢或死机解决一例

楼主(2016-02-14):
故障现象:Erazer Z510 接入适配器后电脑屏幕亮度明显降低,同时电脑的反应速度明显变慢,拔掉适配器机器恢复正常,多次插拔适配器后电脑可能会出现直接死机现象。

维修过程

1 恢复出厂系统无效,恢复过程中如果接着适配器则直接死机

2 更新bios到最新无效

3 更换适配器无效

通过观察发现接入适配器后该故障机器DC in 充电口有明显的异常发热,最终通过更换DCIN 线故障排除

网友(2016-04-11):
我遇到了一个掉电的 还没解决

网友A:
你这是经验还是提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经验还是提问

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神奇呀 真的没见过

网友:
前几天修过一台EC坏的二修机,这个机子EC带程序,我在淘宝买的剪板EC,换上去OK

网友B(2016-06-24):
这是联想知识库的文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联想知识库的文档

好像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