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0-70/Y40-80 笔记本单独使用电池屏幕闪烁解决方案

楼主(2016-02-14):
故障现象
Y40-70/Y40-80 笔记本单独使用电池屏幕闪烁,接入AC后故障消失
维修过程
此现象出现在搭  CMI N140HGE-EAA FHD AG S LED1 NB LCD 屏幕的机器上, 疑似屏幕兼容性问题。 如遇到此现象优先考虑替  AUO B140HTN01.4 FHD AG S LED1 NB LCD 测试

网友A:
换个屏可以解决问题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屏可以解决问题么

应该可以具体我没有遇到过  你可以换屏试试

网友(2016-04-03):
我也遇到过 没解决

网友(2016-07-04):
居然有这事????????

网友(2016-08-19):
想知道怎么解决

网友:
如遇到此现象优先考虑替  AUO B140HTN01.4 FHD AG S LED1 NB LCD 测试换这个测试

网友:
我手里也有台这机器1. 闪屏问题 2.提示更换电池。闪屏换了一个屏好了。提示更换电池暂时没有电池替换

网友(2016-10-10):
正好遇到   谢谢分享

网友:
有没有人修好过的

网友:
这个我也碰到过 ,没解决,也不影响使用 让客户拿走了 。

网友(2017-01-03):
没解决方案吗

网友:
这问题遇到好多 环评法解决

网友B(2017-02-19):
是换屏好了的吗 同遇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换屏好了的吗 同遇一样的问题

这是联想知识库里面的东西应该是可靠地哦,如果手里头就试一下吧

网友:
可以讲解的明白点吗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但是没有解决问题.

网友:
能通过更改给屏供电的方法解决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