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扬天S2010开机白屏,进系统不定时白屏的解决方案

楼主(2016-02-14):
维修过程

  1 判断屏线接触不良,拆机插拔屏线 不装机器测试开机没有问题,把机器装起来开机白屏。
  2 判断主板接口接触不良, 不装机测试开机没有问题,把机器装好故障复现开机白屏。
  3 机器装好就会出现故障,敲击屏幕下方有时会复现故障 ,仔细观察发现,在屏幕下方有一大块导电胶布,怀疑此胶布导致短路,撕掉整块胶布,装好机器测试正常,未出现白屏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很细心
——,

修机器就是要细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