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这个稳压二极管的值是稳多少的?

楼主(2016-02-14):
方正22显示器背光不亮,绿灯正常,拆开,电源高压一体的,测的高压开关管一个坏,这个是AO4620的,还有一个是一个稳压二极管也击穿了,图纸上是ZD802.不知道是稳多少的?有谁知道这个稳压二极管的值是稳多少的?

网友:
直接拿掉应该也能开机的吧

网友A:
看你的图纸,里面有2个同样的稳压二极管。
测另一个不就知道了吗。
测稳压值,需呀取下来测,免得烧坏其他元件。

网友B:
AOC代工的。 最好连变压器一起换  否则有可能会继续炸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图纸,里面有2个同样的稳压二极管。
测另一个不就知道了吗。
测稳压值,需呀取下来测,免得烧坏其 ...

谢谢你,能告诉我取下来怎么测的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OC代工的。 最好连变压器一起换  否则有可能会继续炸管

要换变压器的话,不如买块板子了板子才几块钱

网友:
对啊!测测另一个不就行了,再就是看连接的电容!

网友C:
用可调电源, 稳压管串个1K电阻, 万用表测试稳压管两端, 慢慢从0V 调高, 至到万用表读数不再明显升高即为稳压值, 你这个很可能是5.6V的, 测试看看准确点!

网友:
:正常正向电流 If:150mA ; 最大正向电流 Imax:300mA
:最大重复峰值电压 Umax:100V; 最大连续反向电压 Urrm:75V;
最大正向电压 Uf :1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可调电源, 稳压管串个1K电阻, 万用表测试稳压管两端, 慢慢从0V 调高, 至到万用表读数不再明显升高即为稳 ...

谢谢,这办法不错,我这就去测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图纸,里面有2个同样的稳压二极管。
测另一个不就知道了吗。
测稳压值,需呀取下来测,免得烧坏其 ...

非常正确的方法,在维修中常用到,楼主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找个位置差不多的

网友:
还测啥子嘛  直接换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可以不用它,去掉就行了

网友:
测稳压值,需呀取下来测,免得烧坏其他元件。

网友:
根据多年的测试经验,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测试各种值的稳压二极管是稳压多V 的

网友:
这种要看看图纸

网友:
楼主出来了吗

网友:
这机子我从来没修出来过。 都是改高压板。

我按照厂家的技改, ZD802,ZD803用1N4148。 照样冷机烧Q805/Q806。

网友:
应该都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