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0-30\E40-30\B50-30\B40-30笔记本安装WIN7蓝屏的解决方案

楼主(2016-02-14):
1:OS Optimized Defaults 选择 other os 再 load defauit settings

2:“Boot Priority”项目的参数设置为“Legacy First”

3.FN F10保存.用PE启动。改硬盘MBR..GHOS系统。

4:克隆完。第一次启动时。再进BIOS. OS Optimized Defaults 选择 (WIN7 OS ),再 load defauit settings " Boot Priority”项目的参数设置为“Legacy First”, FN F10保存.让系统继续安装下去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这种机的资料好少啊

网友B:
收下了 这个真少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机的资料好少啊

新机器资料都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收下了 这个真少不了

感谢支持哦

网友(2016-04-06):
不太明白啊

网友:
这么详细还不明白啊

网友C(2016-05-28):
新机器BIOS现在都是UEFI模式,要改为普通模式才能安装WIN7,还有就是硬盘要重新分区,GPT转MBR。

网友(2016-10-03):
这么神奇的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新机器BIOS现在都是UEFI模式,要改为普通模式才能安装WIN7,还有就是硬盘要重新分区,GPT转MBR。

和楼主加在一起就好了。记得备份资料,问客户有没有重要的吧。

网友D(2016-11-20):
我的机器系统进不去,进PE后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。但是在BIOS 里正常。DOS下也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机器系统进不去,进PE后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。但是在BIOS 里正常。DOS下也正常

是不是pe不正常啊 或者硬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(2017-04-25):
谢谢,用你的方法,解决了一个A5蓝屏的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6666

网友:
此药可治此病

网友:
关掉UEFI 直接纯原安装版也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