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00机型独立显卡无法识别

楼主(2016-02-14):
维修过程

1、查看BIOS下,确认BIOS下显卡设置正确

2、刷bios无效

3、重装系统无效

4、拆开机器测试显卡供电电压为0V,确认为显卡供电故障.

5、最小硬件化测试,测量显卡供电电压0.8V,确认为其它部件导致,把连线逐一移除,发现插上读卡器模块会出现显卡供电无输出现像

6、最后把读卡器模块扔垃圾桶里 解决

网友:
这个问题 如果不细心,可能要走弯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