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3-S440 关机电池掉电案例

楼主(2016-02-14):
故障现象

电池充满后隔8小时后再开机测试发现电池从100%掉至30%,机器是带正版WIN8,查看BIOS版本,发现是最新版本,查看电池相关容量和设置正常
维修过程

将电池放置在同型号机器上测试电池正常不掉电,将同型号电池放置在此机上测试故障依旧

最小化测试,裸板测试将电池充满电后,隔夜开机发现电池不再掉电!在最小化基础上逐步添加,发现安装到thermal sensor(温控传感器)模块时,故障复现,遂替换04X2087 thermal sensor(温控传感器)后故障解决!

网友:
有BIOS资料吗

网友:
  这个问题修的精辟啊

网友(2016-07-19):
我这台是先装适配器 在插电池可以充电  电池不动他 拔掉适配器再插上 电池不充电 充电芯片已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