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320不定时开机无显示的维修

楼主(2016-02-14):
维修过程

1、复现故障,能正常复现故障

2、根据无显示的检测思路,查看键盘灯可以正常切换,确认机器能够自检

3、检查主板背光接口输出电压,发现开关屏电压无5V输出

4、移除前触摸板线无效,把背光板连线移除无效

5、移除其它设备测量均无5V输出

6、更换cpu后正常

网友:
维修还是要细心 不能盲目维修

网友A:
真无语   这样也算是修机子吗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无语   这样也算是修机子吗???

你牛b 你发帖 这个不算么

网友(2016-03-24):
这种是一种思路,不错,遇到一台一样的故障。也是没有开关5V,换一个CPU试试看

网友B:
简单的流程检测出一台机器,功力很深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简单的流程检测出一台机器,功力很深,

CPU引起的不显示少见

网友(2016-05-15):
我遇到过问题一模一样, 重装CPU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