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1 Yoga 开机LOGO画面间歇性死机案例

楼主(2016-02-14):
维修过程

维修过程中发现,每次重新拆装硬盘后,发现故障出现的频率变少了,遂怀疑问题属于线路的连

通性故障,更换硬盘连接线后,故障消失,拷机测试多日正常!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

网友(2016-03-25):
这都让你发现了。估计不是线的问题。还得拿回来。

网友A:
这就是细节的重要性,生了很多时间

网友:
会不会不稳定啊

网友:
换硬盘线不存在稳不稳定吧

网友(2016-06-01):
刚接到一个这样的本子 开机掉电 不停的重新启动 掉电 这个是通病嘛 有人遇到过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细节的重要性,生了很多时间

对的维修就需要细心 耐心 用心

网友A:
我个小白只能帮论坛吹吹泡、鼓鼓掌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个小白只能帮论坛吹吹泡、鼓鼓掌!

多学习也是好事

网友:
学习中,新手,请各位大虾多多提供好教材

网友:
我接手一款神州F4000开机十几分钟停机,拆机并没有多少灰尘,只是风扇与排风口连接不密贴,用封口胶粘贴就好了!开机几个小时无问題!所以细节很重要!同样的车子奔驰宝马就比国产山寨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