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G405笔记本玩游戏花屏解决一例

楼主(2016-02-14):
维修过程
从软件入手,首先官网下载主板显卡驱动重新安装,故障依

旧,刷新bios 替换内存 找到同型号CPU故障依旧。由于客户机器出厂不带操作系统,经客户同意为客户重新

安装操作系统,下载官网全部驱动故障依旧存在。再次重新梳理故障原因,安装游戏运行环境所需组件C++等

故障依旧!最终试着将NET Farmworker 4.0更新到4.5再次测试故障解决!

网友A:
故障是找到了  估计多换2个系统也可以解决 这样不好报价哦 给客户  客户一直在吗   没有在 就随便找个芯片 高手他显卡坏了  换了个显卡38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故障是找到了  估计多换2个系统也可以解决 这样不好报价哦 给客户  客户一直在吗   没有在 就随便找个芯片  ...

能收到钱 就行啦

网友B:
原来这个软件也能引起游戏花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来这个软件也能引起游戏花屏啊

是啊 是啊 无奇不有啊

网友:
因为那个软件是运行库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