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5S 换屏后闪屏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02-14):
故障现象
客户送修iphone 5s 屏碎,换屏后出现闪屏。具体现象为四周闪。
维修过程

换回碎屏,故障依旧。送修前机器显示正常。判断为拆装导致。重新拆装一遍故障依旧。搜索网络得一方案:关机后充电3-4小时。导致机器闪屏的原因为未关机就直接拔除电池进行维修。照方案操作后机器正常。

案例总结

iphone手机维修一定要关机再移除电池。千万不能图省事直接拔除电池.

网友:
其实也不用关机充电,直接交给客人,说就这样用着,第二天大多都会恢复正常

网友:
长维修技术和知识了。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个,放半小时OK了

网友:
iphone手机维修一定要关机再移除电池。千万不能图省事直接拔除电池.。学习了。谢谢

网友:
开机充电半个多小时也可以解决的

网友:
好奇特哦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现象呢?

网友:
新手要按照师傅或老师的方法或指导一步步来就行了。有些想当然的事不经历是不能深深的体会的。

网友A:
这种情况,充电一段时间就会消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,充电一段时间就会消失了

还是 楼主见多识广

网友:
一般都是过半个小时就正常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

网友:
屏幕直接断电的事,常亮屏充充电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