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4s 提示请等iPhone冷却后再使用维修案例

楼主(2016-02-14):
故障现象
客户送修机器显示请等iPhone冷却后再使用,但是机器并不烫.

维修过程

询问用户机器是否进水。用户称无进水。(iPhone 4s 进水后比较容易导致显示请等iPhone冷

却后再使用)

拆开机器观察机器确实无进液痕迹。插拔手机电池开机故障依旧。替换手机电池,故障消失。

最后订电池,替换后正常。

网友A:
学习一下,提高自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一下,提高自己

互相学习吧

网友B:
楼主经验丰富啊,直接换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经验丰富啊,直接换电池

摸着石头过河 而已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,很好的经验

网友:
啊,电池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啊?我还以为是主板温度检测那个热敏电阻坏了呢

网友:
是电池温度i侦测异常引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