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apad yoga3 11出现屏幕忽明忽暗现象解决一例

楼主(2016-02-14):
故障现象
yoga3 11屏幕忽明忽暗,在电池模式下故障不明显,接入适配器后故障变得明显,严重时直接黑屏需要强制关机。

维修过程
更换开关板解决问题(其实就是lid的问题)

进一步分析此机型休眠传感器集成在开关板上,所以开关板会对屏幕的亮暗产生影响。  现在大多数笔记本的休眠传感器都集成在开关板上,所以遇到屏暗或屏幕闪烁问题,可以开机后快速拔掉开关板(或短接开机)来验证是否是开关板导致的故障。

网友A:
你好版主,我的机器是有显示,但没背光,也就是说的暗屏故障,也会是开关板的故障吗?YOGA  13的图纸你有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版主,我的机器是有显示,但没背光,也就是说的暗屏故障,也会是开关板的故障吗?YOGA  13的图纸你有吗 ...

怀疑什么就排查什么

网友:
版主有这机器的图纸啊  我这机器进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