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E4430 开机在LOGO画面死机一例

楼主(2016-02-14):
维修过程
1、与用户进行沟通发现,是用户在安装系统时,调节CMOS里SATA Controller Mode Option选项为Compatibility时,后才出现的故障

处理思路:根据用户描述,故障应该是与BIOS设置有关系,所以只要把BIOS设置正确,应该就可以排除故障。

1、CMOS电池放电测试无效

2.刷bios解决

网友:
发现bios 真是神奇  奇怪的问题好多bios问题

网友(2016-04-15):
版主在哪里下载的?我的也是卡logo下了个开机都不显了

网友(2016-08-10):
有这个机器的好用的BIOS么,开机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