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间歇性出现触屏不灵的解决办法

楼主(2016-02-14):
故障现象
问题:部分用户反映称新购买的iPhone 6会随机出现触控屏没有反应的情况。经检测发现导致该原因可能是输入法导致,部分输入法反应迟钝,个别按键在纵向模式下不能使用。但也有个别用户称屏幕一边都没有任何反应
维修过程
解决:首先卸载自已安装的输入法逐个排除,仍无法解决的(备份好手机资料)恢复出厂设置,依次选择“设置”(Settings)->“一般”(General)->“重置”(Reset)->“重置所有设 置”(Reset All Settings)问题一般都能解决,但有个别是触屏本身的问题,上述办法没法解决的话就只能更换屏幕或者维修主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