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个电路图

楼主(2016-02-14):
此图应该是BAT电池的电路走线,线路我基本找到了,但是3VSB_EUP搜索电路图找到的都跟此图配不上是怎么回事呢?同页面没有3VSB_EUP,其他页面没有说明是从这里接过去的。看着蛋疼。

网友:
3VSB_EUP是待机3v电压啊,一般5vsb转换过来

网友:
基础课里面有,3V待机电压,五大条件里面的第一个。

网友A:
你不会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这些吧

网友:
同意前面的待机电压

网友:
一般都是5VSB经1084/5或1117之类转换来的。

网友:
怎么感觉这电路图上面的跳线帽有问题啊?跳2-3也不能清除BIOS啊

网友:
3VSB_EUP是EPU节能电路的一个供电,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图纸里面的截图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会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这些吧

我确实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啊,我找的教程都是乱七八糟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会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这些吧

我确实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啊,我找的教程都是乱七八糟的,所以很多都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