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你如何准确录入iPhone 5s的指纹

楼主(2016-02-14):
首先确保最精准的指纹录入:
在首次使用Touch ID功能前,首选要录入指纹信息,而这个步骤是关乎到识别准确率的重要部分。指纹录入分为两个部分,首先是笼统的录入,需要多次放置手指;其次是调整不同位置的录入,有助于增加识别率,毕竟你无法保证每一次使用手指都放在相同的位置上。

下面是指纹录入时的几个要点:

1.调整位置:录入时,不仅仅需要将手指垂直放置,还需要适当调整角度,比如45度放置,因为你使用单手解锁手机时,大拇指往往不会是垂直的。
2.使用不同的手指:Touch ID最多可以录入5个手指的指纹,如果某个手指的指纹不太明显不容易识别,你最好多录入几个,来增加识别率。
3.确保手指接触到金属环:Touch ID的传感器其实并非仅仅是Home键,旁边的金属环也是增加识别率的组件之一,所以在使用时要确保手指接触到金属环,而不是悬空地放在Home键中央。
如果在完成良好的指纹录入之后,Touch ID仍然无法使用,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:
1.手指或手机潮湿、环境过冷:Touch ID传感器是通过手指的静电和热量来实现识别,所以如果是断肢的话是无法使用的。当然,如果你的手指或是Home键沾上水渍,也可能导致识别不正常,这时就要确保手指和手机是干燥的。另外,较冷的环境也会影响传感器的工作。
2.处于安全模式:如果五次扫描不成功、或是重启设备,都需要使用密码解锁后才能再次使用Touch ID功能。
3.传感器变脏:如果Home键变脏,对指纹识别也是有很大影响的,尤其是在沾染手指油渍之后。这时你可以尝试使用防静电的软布清洁Home键,如果仍然不行,就需去检测了。

网友:
这是在灌水么?  怎么看不懂呢? 明明就是一个教你输入指纹的方法

网友:
这个应该说是使用方法。多谢了

网友A:
确实标题不怎么符合内容,已经更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标题不怎么符合内容,已经更改了

感谢帮忙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