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GTS250至尊2-512显卡维修求助

楼主(2016-02-1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家好,我有一块V星至尊GTS250显卡,用300W电源玩游戏的时候超负荷挂了,拿去修,背面有个14针脚的芯片坏了,
    维修的说找不到替换的芯片就没有修,但是把坏掉的那个芯片拿掉了,现在想自己买芯片换上,求大家告知该芯片型号,在此感谢!

网友:
型号是 UP6161GC   ADU02A

网友:
那个芯片背面有的  你仔细看下    二楼的已经告诉你了

网友:
不一定是那个芯片问题,你只能试试了

网友:
不一定哦。这个芯片不容易坏。

网友:
不问他要回芯片吗?

网友:
你这图片我放大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,你最好把芯片上面的字完整的打出来看看才知道

网友:
芯片背面不是都有型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