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了块麻烦主板,毛病一大堆,一个一个搞定中.......喜欢找毛病的朋友进

楼主(2016-02-15):
客户送修主板,客户本人做电脑生意的,自己卖出的电脑送来芯片级维修。客户反应,烧内存烧CPU。
不多说,观察板子,无外观损伤,无锈痕,内存旁边有点发白,镜检,一小片白白的,像干了的牛奶痕迹,客户也不知道是什么,据说主机没开过箱,用户家也不漏雨。再仔细观察,白色痕迹插件之间有黑色粒状物,还有丝状物,用针挑,黑色颗粒物由丝和元件粘连着,由此判断,这里曾经是虫窝,虫子的排泄物、分泌物、虫卵掺杂一起,特别是内存供电8脚管理芯片,还有虫蜕。由此判断,由于虫子在些安营扎寨,分泌的排泄物引起短路,造成供电失控,烧坏CPU和内存。
清理干净,上电,不开机,强行加电,板子只有3VDUAL正常,其它供电都为零,不到10秒钟,电源自动关闭,由此判断板子有短路。先查CPU供电,镜检上下MOS管,发现有一组下管有松香溢出,这情况只有在负载大的时候,也就是下级电容或CPU短路的时候才会出现,如果下管先短路,CPU供电会立即停止,下管不会出现过热造成松香溢出。上假负载,强开机,刚测个CPU内核电压为0,电源就自动关掉了。吹下有过热痕迹的两只下管,万用表测量,其中一只管子短路,扔一边,先不管它。电源重新加电,拉低PSON,能开机了,呵呵,测CPU供电,内核电脑1.1 V,正常,VTT 2.8V ,总线A2.8,总线B 1.9 这电压,不烧CPU不烧内存,那真是出鬼了。
困了,睡觉,明天接着聊!

网友:
经查,假负载上电压不正常,是由DDR15V,DDRVTT,VCC_SB三组电压异常引起,三路电压都是2.85V,VCC_SB正常电压是1.2V,升高两倍多,CPU假负载还有复位、PG信号,说明南北桥工作正常,南桥竟然没烧掉,看来南北桥工作电压范围还是很宽广的,CPU就不行了,虽然内核电压正常,其它电压高出两倍,CPU还是烧坏了,内存也被干掉!
这么多路电压不正常,问题应该出在南桥上,可VCORE,NB_VCC电压正常,还不能确定是南桥出了问题。继续想吧,假设南桥正常,把正常的电压和异常的电压分成两组,VCORE,NB_VCC一组,由同一个元件控制,DDR15V,DDRVTT,VCC_SB是另一组,由另一个元件或电路控制,那就找啊,找电压不正常的这三路是哪里控制的。查电路图,这三路电压用的都是L6545,受到 ADJ信号控制,而三个ADJ信号,都经由同一个UP6262发出,找UP6262看看,找啊找,找到了,在内存插座旁边,比米粒还小,被虫子的排泄物污染过。10倍放大镜仔细观察,1234脚被严重污染34脚之间,竟然还有个小虫子,半截的,很小很小,不用高倍放大镜,看不到了。为什么只有半截呢,晕死,难道被别的虫子干掉一半,虫子体内的液体流到34脚,造成UP6262不能正常工作?先不管,酒精清洗,来回刷,干干净净,吹干,加电,还是一样,三路电脑2.85V。晕了,难道那么小点虫子能让UP6262损坏,拆吧,拆下来换个新的,还没米粒大,三块五毛钱搭上了,唉。开机,测电压,恢复正常。NND的,这么小虫子,那朋友损失这么大,疯了。
关机,上CPU,上内存,加电,进系统,OK,测试软件跑几圈,笑眯眯,一切正常。关机退出,唉,奶奶的,屏幕黑了,风扇还在转,关不掉,南桥坏了?

网友A:
然后呢    没了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然后呢    没了???

主板被用户拿走了,修到这程度,用户很满意,关不掉机用户也不想费时间在那等着修彻底。属于人为原因,举证很清晰,故障原因用户也用放大镜自己看了。客户只给用户换了两根内存,CPU用户自己出钱重新买个,维修费50元,用户也出了。前后不到40分钟搞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然后呢    没了???

还没修家电赚钱,修个破电视机,上门修100元,另加50元交通费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还没修家电赚钱,修个破电视机,上门修100元,另加50元交通费!

修家电这么好啊   楼主是哪里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被用户拿走了,修到这程度,用户很满意,关不掉机用户也不想费时间在那等着修彻底。属于人为原因,举 ...

那挺不错  这个客户以后就相信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家电这么好啊   楼主是哪里的

我是安徽阜阳的,阜阳这边修家电的很少

网友C:
"虫窝,虫子的排泄物、分泌物、虫卵  小虫子,半截的,很小很小   虫子体内的液体  还有虫蜕   黑色粒状物    黑色颗粒物由丝..............."

到底是楼上几位看帖的心理素质好?   还是俺有洁癖?  帖子没看完  我快吐满了键盘
我那可怜的红呼呼的回锅肉

网友D:
我维修碰到的最多的是显示器里的小强,主机的都还好,显示器温度高,小强多,有次拆机,爬得身上都是
恶心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"虫窝,虫子的排泄物、分泌物、虫卵  小虫子,半截的,很小很小   虫子体内的液体  还有虫蜕   黑色粒状物  ...

哈哈,修电器修的少,见多了就不恶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维修碰到的最多的是显示器里的小强,主机的都还好,显示器温度高,小强多,有次拆机,爬得身上都是
恶心啊

先拿到外面用大功率吹风吹,我收到了海南的返修件,冬天来的,都扔外面冻两天,虫子冻死光才打开用吹风吹,夏天,直接打开,拿垃圾坑边狂吹

网友:
我的电源也是因为小强跑进去才烧的,别人说不值得修就作罢

网友:
厉害,这个需要耐心呢  ,经常修着修着u烦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