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小白的问题,内存为什么需要检测

楼主(2016-02-15):
看到有一些内存检测的软件,而且都是在开机状态下检测的,我就不明白了,既然能开机,内存还有故障吗?有故障的内存能开机吗?难道它会像硬盘有坏道不成?懂的朋友给讲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:
等你碰到就知道了,内存坏了,最常见的问题除了不开机还是就是不定时频繁蓝屏,软件检测有很多ERROR

网友:
我的理解,内存是CPU工作的临时小仓库。提供给CPU最近需要的数据,当内存紊乱,就会发生灾难的数据故障

网友:
内存损坏并不一定是芯片全坏,在现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下,损坏的很可能仅仅是他的很小一部分,或许仅仅是这个集成电路下的一个二极管三极管,但是,却影像到了内存的一个单元的读写,这样就会在需要读写该单元时出错,产生死机,蓝屏,花屏,内存检测软件就是挨个单元的读写,试图找到有问题的内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