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SY-A78LM3主板无时钟 无复位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02-15):
梅捷SY-A78LM3主板无时钟 无复位故障维修
品牌:梅捷
主板型号: SY-A78LM3
故障:能加电,开机无显,主板无时钟 无复位
开始,插上故障检测卡加电,检测卡显示主板无复位。测量各主供电:CPU供电1V正常,内存供电(DDR2)1.8V正常,桥供电1.1V正常,测量Reset开关3.3v 正常,测量灰线PG 5V正常。短接Reset开关有低电平到南桥。
测量PCI打阻值卡上的复位0V不正常,测量PCI打阻值卡33M时钟(正常1.6V)3.3V不正常。
按照时序:供电—时钟—复位
先修时钟,时钟型号是RTM880N-790
实物如图下:
没有图纸,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主板的图纸,时钟芯片的PDF脚定义也没有找到。先试试看,用显波器测14.3M晶振两脚有波形正常,
测量时钟芯片的主供电3.3V正常,怀疑是时钟芯片坏了,找了很多料板也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时钟芯片,于是上网找找能用什么型号芯片
代换RTM880N-790,无意中看到一位同行仁兄发的帖,说的情况和我现在的故障一样的,谢谢这位仁兄发的帖,给了我维修思路和RTM880N-790
芯片的电路图
RTM880N-790芯片的电路图如下:

芯片的51脚是开启脚,测量51脚只有0.6V不正常,51脚接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正极,电阻另一边有3.3V,二极管的负极0V,如图下:

二极管负极对地打值没有短路,于是开始跑线路,二极管的负极接到一个三极管C极,如图下:

第一个三极管由第二个三极管控制,第一个三极管的B极测量是5VE极接地(NPNB极比E极高0.7V C极和E极导通)
现在三极管导通接地所以C极是0V,第二个三极管测量B1.2VE极接地,C5V不正常(此时的三极管应该导通,C极为0V),
判断第二个三极管坏了,在料板找了一个三极管换,加电测试,嗯嗯主板有复位了,开始跑码了,
一切正常了。

网友A:
沙发啊!!没图纸跑线那是累的不要的了

网友B:
没图纸真心的难修,。

网友:
太直观了,喜欢这种贴,对于我等小白来说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诊断卡不错。呵呵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沙发啊!!没图纸跑线那是累的不要的了

嗯嗯!是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图纸真心的难修,。

仁兄,同感啊!

网友:
图纸都找不到 难搞啊

网友D:
楼主威武,这碰到无复位,还是想修修,有复位的板子,真心不想修啊。

网友:
有图纸真是好

网友E:
就是时钟的开启问题?

网友:
lz去年才开始混 bbs  的? 小号来的吧!这技术。。杠杠的!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

neco -6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
易点小弟 -10 没有脑壳,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?

网友:
这种主板就爱坏小管子

网友:
好帖,已加精华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威武,这碰到无复位,还是想修修,有复位的板子,真心不想修啊。

没有复位的板子,只要有图或者参考图还是比较好修的。

网友G:
顺便查查时钟被控制是从哪里来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就是时钟的开启问题?

时钟开启被拉低导致没有复位。

网友:
图文并茂 ,真心不错,有分加上了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有图知么

网友:
不错不错,学习了。谢谢!

凤城 -5 若扣分不自由,则加分无意义

网友:
楼主太有耐心了  没有图的板子  笔记本的还凑合   台板的  真心不想修

网友I:
楼主请教你一下,主板上的三个脚的芯片怎么判断是三级管还是场馆,从上面的标志可以看出来吗?有这方面的资料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时钟开启被拉低导致没有复位。

呵呵,准确的说应该是时钟开启没的导致主板无时钟输出所以没有复位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楼主请教你一下,主板上的三个脚的芯片怎么判断是三级管还是场馆,从上面的标志可以看出来吗?有这方面的资 ...

三极管在主板上一般左下端为基极B我可以测两组读数而场管只有D和S有读数,G和D,G和S都为1。

网友J:
LZ跑线的功夫太利害了,还想问下没有图纸怎么找到南桥的测试点断定REST键的跳变信号到南桥了?也是跑线路测的吗?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没有图纸的主板比较难修,跑线也累人,加分支持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顺便查查时钟被控制是从哪里来

这里时钟芯片应该是总线供电开启工作的,根据AMD双桥芯片组系列主板上电时序类型来推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请教你一下,主板上的三个脚的芯片怎么判断是三级管还是场馆,从上面的标志可以看出来吗?有这方面的资 ...

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维修经验来进行推测,三极管一般工作在信号高低电平状态控制电路,而MOS管一般工作在供电电压输出 PWM开关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三极管在主板上一般左下端为基极B我可以测两组读数而场管只有D和S有读数,G和D,G和S都为1。

三极管BE,BC级之间阻值同时测量都为无穷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LZ跑线的功夫太利害了,还想问下没有图纸怎么找到南桥的测试点断定REST键的跳变信号到南桥了?也是跑线路测 ...

不用跑线路测试,直接测量RESET复位键工作电压跳变就行。

网友:
这里也可以直接拆掉第一个三极管解决故障,其这里二极管推测是起到开关单向导通和信号电压钳位作用,负极正常工作电压为3.3V。

网友:
有图纸修机还是好。。。ASUS碰见唠嗑痛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是时钟的开启问题?

嗯嗯!就是时钟没有开启,开启电压元件有损坏,拉低了开启时钟芯片信号。

网友:
梅捷CPU旁边的小管特别容易坏

网友:
厉害厉害,,台板还不会修哦学习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是时钟的开启问题?

时钟开启被拉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有复位的板子,只要有图或者参考图还是比较好修的。

说得真对,这是大神,跟小白的区别

网友:
假的不错,思路不清,但修好了。
管1的B极1.2V,C5V,管2的B极是5V,说明管1坏。换管1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