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系统怎么快速释放内存

楼主(2016-02-15):
如何才能做到将Win7系统(win7zhijia.cn/xitong/)的内存快速的释放呢?有的时候觉得系统很卡,都是因为内存满了的缘故,所以要怎么操作呢?现在win7之家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巧妙将win7系统内存快速释放的方法。

    我们可以采用系统自带清空内存命令,然后在桌面上创建一个快捷方式,以后直接双击快捷方式就可以快速释放系统内存了哦,方法如下。

1、首先在桌面的空白处右击鼠标选择“新建-快捷方式”选项;

2、然后在弹出来的创建快捷方式的窗口中,在“请键入对象的位置”中把下面的代码复制粘贴进去;

     代码:%windir%system32 undll32.exe advapi32.dll,ProcessIdleTasks

.............

网友:
问好朋友,还是可供参考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