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10桌面图标变为白色怎么办?

楼主(2016-02-15):
Win10桌面图标变为白色怎么办?

  在系统开机后,win10桌面上的图标都变成了白色的方框,不知是系统出现问题还是win10桌面的原因,下面我们来共同解决win10桌面图标变白框的问题。

图一Win10桌面图标变为白色

  一、首先设置图标的变大变小,图标缓存也会进行数据的更改,如果处理错误,开机就会出现图标变白。

  右键单击桌面—显示设置—滑块向左移动—调节至100%—应用

图二Win10桌面图标变为白色

图三Win10桌面图标变为白色

  2、电源—关机—重启。

图四Win10桌面图标变为白色

  3、开机后桌面图标变回到原来模样了。

图五Win10桌面图标变为白色

  二、不正常的关机、断电、病毒、与系统文件丢失或误删除,大家可以使用木马、病毒专杀工具来进行查杀。

图六Win10桌面图标变为白色

  系统的稳定性不佳导致图标变白,与与系统的根本性或与安装的软件有关联。可以下载win10正式版进行重新安装!相信以上方法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