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53SD-SX795D PART K53SD REV5.1 Test ok

楼主(2016-02-15):
ASUS K53SD-SX795D PART K53SD REV5.1 Test ok

网友:
多谢楼主分享,我的板是不过显卡,重做加焊都没有,刷了几个BIOS都没用,刷了楼主BIOS就好了

网友(2018-01-15):
多谢楼主分享,我的板是拆掉主板电池可以亮,装上不亮,刷后解决

网友(2019-08-05):
原来不亮,刷了你BIOS后要掉电3次才能点亮,点亮后正常使用,每次开机或者重启都是要掉电3次,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,版号,型号各种都是一样的

网友(2019-10-22):
有不有3.0biOS。的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