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h55A+ 不上电 运气不错

楼主(2016-02-15):
先上个全图

故障不上电 也就是点开关没有任何反应。简单给客户说下。说主板有问题开始修。也许碰到这样的板子。大部分人就开测待机条件 不过有诊断卡 起码的3.3v有。我就先没具体测。就用镊子强制上电看看。这一点奇迹出现了。跑马b3 因为是没上内存。心想这是要亮的节奏呀。赶紧找个内存上上去。在强制上电。居然亮机了。想必到这里。估计故障应该已经锁定。肯定pson电路有问题。断电开机果然pson 不能拉低。(这次不是强制上电)下面就开始跑pson线路

看看上面两个图片。线路上有白点就是测试穿空防止找错点的。要不说运气好呢。没找多远就发现问题了。板子边缘线路不通 。用万用表确认了几遍。还是不通。最后用小刀刮线。小心的补上线。

没什么技术含量。细心很重要最后来个亮机图

网友A:
装机时不注意 很容易划断线的

网友:
线路太靠边了,,,稍微一划就断掉了。。。。华硕、技嘉这种状况就很少见 了

网友B:
这么简单 ,写的真么复杂 。不就是断线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楼主经验也是丰富啊如果没强开就难修了

网友:
台式机修的少啊

网友:
装机还是要注意呀

网友:
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不错~

网友:
楼主板块发错了。,不过多谢分享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装机时不注意 很容易划断线的

这板应该是线路氧化导致

网友:
线路氧化导致IO到绿线断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么简单 ,写的真么复杂 。不就是断线了。。。。。。

看起来简单,修起来呢?

H55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板应该是线路氧化导致

线路氧化一般说明主板受过潮导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经验也是丰富啊如果没强开就难修了

这里强开就是通过短接电源接口绿黑线进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起来简单,修起来呢?

修好了,都简单,修不好就难。。。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么简单 ,写的真么复杂 。不就是断线了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的维修过程卡能没看着这么简单 虽然故障点很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线路氧化一般说明主板受过潮导致

有些是环境因素

网友:
进来向高手学习...........

网友:
楼主威武,一下子就搞定了

网友:
pson华硕经常断线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

网友:
问下楼主一般修板子都报价多少 想这么细致得跑线路的基本上就不修了

网友:
这个不是装机 氧化  这个问题大多是别的店修不好 做手脚的

网友:
可以非常不错的,楼主辛苦了

网友:
真的运气好

网友:
运气也是一部分楼主实力还是有的

网友F:
强制开机 会烧吗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强制开机 会烧吗

不短路的。不会烧的。

网友:
为什么就那么肯定就是PSON坏了尼?咋不想是VSB的线路出现问题了尼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短路的。不会烧的。

那要咋测试有无短路啊?

网友:
这个跑线最烦了

网友:
修主板就是要细心 细心决定成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