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5-472G-53334G50aii

楼主(2016-02-15):
acer V5-472G-53334G50aii   有时认不到硬盘。认到硬盘的时候测硬盘都是坏道,换了几个新硬盘都一样。这个现象是南桥的问题吗?

网友A:
这个有可能是硬盘排线的问题,印象中修过这么一台机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有可能是硬盘排线的问题,印象中修过这么一台机器

你修过这个型号。或问题吗

网友:
换个排线    不行再考虑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修过这个型号。或问题吗

修过类似你描述的故障,宏碁的超极本 内置固态的 忘记型号了,进系统很卡 好硬盘装上去测有色块 延迟大

网友:
本子搞定了就是硬盘的排线问题,

网友(2016-03-22):
有没有BIOS

网友:
写了BIOS都不行,换线好了

网友:
ecbois有没有啊

网友(2016-05-03):
排线的问题比较大哦

网友:
我遇到狗DELL的就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