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认识的芯片

楼主(2016-02-15):
图片中的U6 sot23-5的上面写着好像是7Z08K不知道引脚定义,求助大神。要是哪位大神有资料更好了,谢谢。

网友:
照的时候很清楚的,嗨,就是那个在PCI X1和PCI-E之间的那个5脚芯片。

网友A:
有可能是 NC7SZ08
外观 标示
http://tw.taobao.com/item/524898990088.htm?spm=a1z3o.7406521.101.171.pcmiCe&abtest=_AB-LR492-LR501-LR517-LR895-PR492-PR501-PV517_2375-PV895_2461

网友B:
是不是5v转3v的东西

网友:
这种照片发上来和没发是一样的,根本看不清楚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5v转3v的东西

转完3.3后到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 NC7SZ08 外观 标示 http://tw.taobao.com/item/524898990088.htm?spm=a1z3o.7406521.101.171.pc ...

行哈哈,应该是吧,就是后面的不是K,不知道有没有区别。谢谢大神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 NC7SZ08 外观 标示 http://tw.taobao.com/item/524898990088.htm?spm=a1z3o.7406521.101.171.pc ...

谢谢大神,知道了,是与门电路芯片。

网友C:
拍个清晰点的图片就那么难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拍个清晰点的图片就那么难吗

杨师傅久仰!我拍的时候确认过足够清晰啦,上传后就近视了,不晓得什么原因…请各位大神原谅,我,小小白一个啊。来我们论坛不久,还请多指教。

网友D:
带08  应该是门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带08 应该是门电路

那带几的是或门,非门和其他的组合门啊,大神指教啊。

网友E:
估计是信号转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估计是信号转换的

网卡芯片49脚连接到7Z08k的1脚,2脚没有找到去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