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一个杂牌电源无待机电压

楼主(2016-02-15):
测试电压紫线待机电压和绿线待机信号都没有,已经更换了光耦无效,求维修思路了

把XN1203芯片拆下后,测得第一脚和第二脚阻值是1.2欧姆,用二极管档测时发出蜂鸣声,这样是不可以确定这个芯片已经坏了呢

补充内容 (2016-2-23 20:13):
已经修好,就是芯片坏了,换了一个就好了,哈哈

网友:
一般是8脚电源IC坏的多

网友A:
这电源还不算是最烂的

网友:
杂牌电源还修来干啥  浪费时间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此小阻值,坏的可能性非常大........

呵呵,想想也是啊,但是这个没现货啊,网上买一个,运费都要8元呢,想想不合算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电源还不算是最烂的

恩 是的  按遇到过的 叫OBW的 电源和这很像

网友:
还是先把 辅助初级 除了 XN1203 扫一遍 正常 就换 XN1203 试试看

网友:
你要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,条件都有了,哪就是芯片坏了,先看看1脚有没有启动电压,有了的话再看看2脚有没有维持供电。还有就是看7,8脚有没有300V输入。

网友:
晕呀  有时间刚这样的事情  换一个20元   多简单  要修就修贵的嘛

网友:
辅助变压器工作吗?我修过的80%都是初级的一个电阻坏造成的

网友:
多半是待机电源IC坏了 测一下它的供电

网友:
应该是烧机的电源喔!!!!批量性维修才有价值!!!单一的练练还可以!!!

网友(2016-03-18):
这电源做工看着还可以的,搞维修这么多年,感觉金河田电源故障率低,有经验的交流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