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PP16S不显示维修一例

楼主(2016-02-15):
戴尔PP16S     拿过来不显示,电流跳变0.76-0.3-0.76A不动,不显示,这款机器是集成显卡,拆机测量各部分电压都正常,外接也没有显示,想把BIOS 清理一下,心想应该不是这个原因,能触发的。
直接把CMOS电池给拔了,这电池是小的,焊接在主板上的,再开机居然好了,量了电池还有电,2.6V,还是换一个上去吧,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希望维修大神多多评论,指出小弟的不足之处吧。多加加分吧。谢谢了

网友A:
现在好的都是CMOS 电池没有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好的都是CMOS 电池没有电了

维修新手表示不太理解,哈哈

网友:
放电好的估计是

网友B:
新年回来加分第一贴,努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年回来加分第一贴,努力

好的,谢谢你了,新年快乐

网友:
DELL很少有电池引起不跑马的。。不错。。

网友:
放过电的,装回原来的电池就不行,不装或者换一个就好了

网友C:
电池电量没有达到要求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的  AMD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电池电量没有达到要求

换上去的小电池也是2.6V的,哈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换上去的小电池也是2.6V的,哈哈

那就神奇了  也许这不是病根啊

网友:
principios fundamentales en reparacion de portatiles

网友D:
对吧,AMD芯片组额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对吧,AMD芯片组额

AMD芯片组的先热一下再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就神奇了  也许这不是病根啊

我并没有动过其他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AMD芯片组的先热一下再说

还有这说法吗?AMD的都可以这样嘛?希望大师指点一下

网友:
放电好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