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cq42又繁入简的维修

楼主(2016-02-15):
开机红屏,外接正常,上家换过屏线,显卡动过看不出换过没有,换完不行到我手里,我没仔细查从网上订了个全新的0774008,换完依旧不行,在量从pch到屏线之间的拍阻注意只量到拍阻没量屏线接口,阻值正常于是又换了个pch,还是不行,最后只剩下拍阻到屏线接口没排除了,一一测量发现pr2和屏线接口一条线断线补焊了一下好了。

网友:
开机红屏一般都不是显卡问题哦 换了屏线没好 就应该马上查屏线接口了

网友:
LVDS难道不是pch发出来的?搞显卡干啥?

网友:
显卡  桥都动了  我也是醉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!!!!!

网友:
学习  涨经验啦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个这样的本 到现在也没看好

网友:
有走冤枉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