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 切换独显蓝屏死机,代码116,提示nvlddmkm.sys文件错误。

楼主(2016-02-15):
1、双显机型,切换到独显时即刻蓝屏死机,代码116。错误提示也是指向显卡,分析DUMP也指向显卡。

2、按照正常思路,刷新最新BIOS,更新官网驱动,更新厂商显卡驱动,均无效。

3、BIOS关闭独显,运行集显正常,

4、重新硬件最小化测试,替换内存、CPU测试。发现替换CPU后故障消失,再次安装故障CPU可以复现故障,最终更换CPU正常。
ps:不是所有的y470 蓝屏死机都是cpu坏 这个只是个别案例,希望游客也好,客户也好,看到了不要就去盲目更换cpu 。。。。

 会员229118300鑫豆2024-6-7 20:05
 会员1219929300鑫豆2023-10-9 00:29
 会员1665962元2022-10-28 18:04
 会员5852512元2022-10-16 19:57

网友A:
很好的经验啊,一般人直接干显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好的经验啊,一般人直接干显卡了

一定要仔细判断问题

网友B:
你没有做系统,原来的的显卡驱动你有没有去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没有做系统,原来的的显卡驱动你有没有去掉?

我硬盘都换了你说呢

网友C:
双显卡的机器116蓝屏确实不好修,有时候换CPU有意想不到的惊喜

网友:
还好没动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双显卡的机器116蓝屏确实不好修,有时候换CPU有意想不到的惊喜

你的头像这么叼

网友:
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轻易动的

网友:
CPU换了就好了吗,我上次也遇到 一个

网友D:
这个 1.5V管子是最容易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 1.5V管子是最容易坏的

是的 遇到过几次

网友:
看标题以为是通病,没想到CPU也会造成这种故障

网友:
要是我的话直接怀疑显卡坏不是虚焊。楼主太厉害了,不愧是版主啊

网友E:
新年新的开始,开门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新年新的开始,开门红

大家新年好

网友:
这个问题第一次遇见  以后做参考

网友:
遇到过这种情况是CPU坏的 当时也搞了好久差点悲剧

网友:
动显卡 就复杂化了 ` 还是得耐心 替换完

网友F:
CPU是装座子上的还好办,如果CPU是焊死的就麻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CPU是装座子上的还好办,如果CPU是焊死的就麻烦了

恩,是的啊,bga的 就不能轻易去换了

网友:
一般都怀疑显卡
!                  这个案例不错!

网友G:
楼主这个时间段还这么忙,羡慕

网友:
这吊机器显卡驱动打不上大多是显存坏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楼主这个时间段还这么忙,羡慕

大年初四都上班了 苦逼

网友:
这个只能一个个排除了,CPU导致蓝屏的还是第一次见

网友:
轻易不要动显卡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这个蓝屏一般是显卡驱动,这里没想到是cpu惹的祸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大年初四都上班了 苦逼

年轻时多干些事,我认为是好事,前提是放假这几天家里的事先打理好了

网友I:
是的 CPU也参与显示工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是的 CPU也参与显示工作的

是的,cpu还集成显卡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年轻时多干些事,我认为是好事,前提是放假这几天家里的事先打理好了

其实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

网友:
一定要仔细判断问题

网友:
我一台y470同样故障,是i7的CPU,没有修好。

网友:
CPU也影响到独显呐  不是影响集显的吗    好奇葩的说

网友:
我一般碰到报116的都是换显卡好的,像楼主所说的CPU坏的还没有碰到过。应该这种故障率比较小吧

网友:
好经验先收藏,加分支持发贴。

网友:
遇见这样的,先把能换的换了

网友:
这个独显切不出来,还真没见过是CPU坏的,谢谢分享经验。

网友:
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换显存后,用的时间短的。一般显存你们试BGA 还试风箱呢。

网友J:
@@第二项提示文件错误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谢谢楼主, 很好的经验,我遇到过一次,一次开机花屏,二话没说干显卡, 换显卡,故障依旧, 最后换的CPU 好的

网友:
哎呀,116代码我也遇到过,我盲目的去搞显卡了,最后废掉了

网友:
CPU是不是SR0CH

网友:
一般都是会先搞显卡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@@第二项提示文件错误是什么意思?

蓝屏的时候提示的

网友:
Y470机器修到的独显蓝屏,都是左边屏轴坏了,导致烧显卡供电的一个MOS管子。参考楼主的,以后会注意

网友:
        我还以为是通病那的问题呢(左边屏轴)

网友:
好像通病来着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。

网友:
CPU坏的好多呀

网友:
我等菜鸟看来还要继续学习啊,经验宝贵!!!

网友:
高人就是高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其实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

拜年就要好几天吧,各种聚会也很耗费时间的

网友:
我也是菜鸟

网友:
双显卡 就是好  干掉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我以为是显卡问题哦 没想到CPU也会有影响

凡事 都有可能哦

网友L:
我知道这个机器的 有个转换电压管坏了 会蓝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知道这个机器的 有个转换电压管坏了 会蓝屏

1.5转1.5

网友:
CPU 的问题还暂时没遇到过 以前修的都是供电 和屏轴座子影起的

网友:
感觉LZ好细心样、如果换成我就估计显卡了换了没好再说、,,

网友:
上次遇见一个机子,插8g内存用独显就黑屏集显没问题,用4g内存独显集显都能用,内存 cpu 显卡都换过 bios也刷过 还是没搞定

网友:
CPU坏的比较少这个机器。一般都是显卡或者显卡供电坏

网友:
遇到过显卡的

网友:
蓝屏那个管子爱坏。

网友:
仔细判断问题

网友:
为什么cpu坏引起显卡驱动蓝屏的搞不懂

网友:
好资料 记下了 以后遇到看看

网友M:
我还以为是显卡挂了,CPU也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还以为是显卡挂了,CPU也这样

是的 一切都有可能

网友:
二代CPU故障多啊

网友N:
遇到过Y470蓝屏死机的,,我先换了显卡。又换的U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遇到过Y470蓝屏死机的,,我先换了显卡。又换的U

怎么不先换个u呢

网友:
先易后难,这是最简单的步骤,

网友:
我有个y460也是这个情况,是不是也是cpu呢。明天试试

网友:
CPU导致蓝屏,这原理是什么有解释吗?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啊,一般人直接干显卡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 直接换个CPU试试 不就知道 好不好了

网友:
不错,这个故障我见识了,谢谢!

网友:
以前切换独显蓝屏的都以为是独显坏了的。没想到最后是CPU坏。

网友:
一般不会考虑CPU的,直接就干显卡了

网友:
y470蓝屏真是头疼。

网友:
很少遇到CPU引起蓝屏的

网友:
换显卡,不过这种显卡很难买的好的,我一般都建议客户换板或者改成集成的用。

网友:
楼主运气不错 换cpu好了

网友:
cpu也会引起这问题啊

网友:
收藏了   但是没有遇到过是CPU坏的

网友:
DUMP是什么东西

网友:
替换法可以找到问题

网友:
这个确实只是个例,坏U的少

网友:
老虎,有没有先用风枪吹过显卡,

网友:
cpu也可以引起显卡。。。。

网友:
dddddddddddddd

我的泪为谁飞 -2 没有脑壳,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?

网友:
我想说我运气不好就没碰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一般都是换显卡好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