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GA-H61M-DS2奇怪问题

楼主(2016-02-15):
点开关针,风扇转下就停了 ,不重启。 在点 风扇依旧转下就停,这个时候 测量时 内存 桥供电有了  VCCSA供电没有。。如果强制上电的话。SLP-S3 和S4-S5是没有电压的 。后续的内存供电等都没有。。然后这个在这个时候 关机再开机的话  就可以显示了。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。
更换了 总线供电芯片 RT8120D 。主板正常亮机

网友:
查一下esd原件由无损坏

网友:
没vccsa电压就修出来嘛

网友:
很简单的维修 就按没电压来修嘛  无非就那个参考电压没出来  或上拉电阻坏

网友:
拔掉电源  再重新插上  桥的 SLP_S3居然有3.3V.  但是没有去开机

网友:
先看总线供电出来没

网友:
H61系列的   BIOS容易坏  先刷一个看看

网友A:
点开关转下就停不重启再点开关还是风扇转下就停不重启,你强制开机SLP_S3应该会为高才对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点开关转下就停不重启再点开关还是风扇转下就停不重启,你强制开机SLP_S3应该会为高才对啊

如果我拔掉ATX电源 在插上,不点开关针, IO 脚位上的SLP_S3就有3.3V。

网友B:
按照以往H61主板缺电压的情况 ,主板应该是反复重启。但我这块不是这样的,点一下  风扇转下就停,不重启。反复如此。而且又时会不开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我拔掉ATX电源 在插上,不点开关针, IO 脚位上的SLP_S3就有3.3V。

在没正常关机的情况下,再次插上电一般在没触发开关之前SLP_S3都是为高电平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按照以往H61主板缺电压的情况 ,主板应该是反复重启。但我这块不是这样的,点一下  风扇转下就停,不重启。 ...

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是这样的,有些板子缺电压是断电的。

网友:
缺供电 缺信号都转转停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是这样的,有些板子缺电压是断电的。

等芯片来换个试试看

网友:
缺电压就会断电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等芯片来换个试试看

修好了麻烦给个反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麻烦给个反馈

  嗯    先谢谢了 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