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 LX PLUS VER1.00 不过内存

楼主(2016-02-15):
     今天初八,第一天上班!祝大家:新年快乐,猴年吉祥 如意!

     节后第一次发贴,华硕P8H61-M LX PLUS VER1.00 不过内存。

      故障原因:内存VDDSDA处无+3.3V电压

      板子型号

     内存电压,CPU电压,总线电压,桥电压都正常。测到内存3要素,VDDSDA处无+3.3V电压。

     手上无图纸,按平时自己维修思路,打阻值1无穷大。既然阻值无穷大,说明有断线或线路器件烧毁问题。

     仔细摸索观察主板,处处留心皆学问。果不其然,内存槽傍边的电容电感处有线路烧毁痕迹。

     懒得拆电容,先拆电感,真相露出来了,线路烧毁断线,估计问题就在这了,接线铺线。(注 献小白,初学者:华硕
主板更换电容,电容跟主板的极性相比。接反错了会爆炸,呵呵)

     接好线,接着量阻值,果不其然,阻值有了。

    上电测量电压,VDDSDA+3.3v电压回来了,嘻嘻!犹如久旱逢甘露,心中乐滋滋~~~

    上内存,上电,嘀嘀一声,亮机。那个高兴,就像可以放假回家过年一样,美滋滋,呵呵!
    相比大神师傅傅们,维修技术差得太远,还得多多学习。献给小白,初学者,少点走弯路,呵呵.
     现在觉得:当初发贴的时候老是编辑不好帖子,现在熟悉了,帖子看得也明了,美观了,呵呵!谢谢【迅维】论坛!

附:BIOS,已验证过,OK亮机

网友:
楼主图不错,数码相机拍的吗

网友:
这个是SPD烧断了吧

网友:
简单维修  图片精美  必须加分

网友:
有很多故障是看出来的。事实如此

网友A:
是VDDSDA脚的电压线吗?你是不是写错了?VDDSDA的线是细线的,不会这么粗的,SPD脚的电压线才是这么粗。

网友:
大家都是主板维修大师啊

网友:
比较明显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呀

网友:
运气好》 我这有一块要把我弄哭了 没图纸真难搞

网友:
哇噻  lz  还把电感给拆出来了!   不是一般的难拆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VDDSDA脚的电压线吗?你是不是写错了?VDDSDA的线是细线的,不会这么粗的,SPD脚的电压线才是这么粗。

应该是SPD断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.3v供电那里的吗

ATX接口 橙色线测试点提供。

网友B:
3.3v供电那里的吗

网友:
华硕这个也是一贯的通病了

网友:
思维清晰,一针见血,好好观察就是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