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10控制面板打不开怎么办?

楼主(2016-02-15):
win10控制面板打不开怎么办?

  不少电脑用户都是通过控制面板来进行电脑的设置的,Win10系统中增加了设置的应用,所以不用打开win10控制面板,就可以更改Win10的基本设置。不过还是有不少微软系统的老用户更习惯于使用控制面板。如果控制面板打不开了,对他们来说也是个烦恼。那么win10控制面板打不开怎么办呢?

win10控制面板(图1)

具体方法如下:

  1、按Win+R打开运行,输入"%SystemRoot%\System32"路径按回车键。

  2、在System32文件夹中搜索*.cpl,搜索结果中会显示出控制面板中的一些小工具。部分.cpl为第三方软件添加,这些软件会在控制面板中添加自己的入口。

win10控制面板(图2)

  3、修复损坏的.cpl文件。

  分别双击每个.cpl文件,如果无法打开控制面板说明这些文件出现了损坏。如果是第三方.cpl出现了损坏,只需要将其删除。如果是系统自带.cpl出现了损坏,请使用下面的方法修复:

 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,输入sfc /scannow,等待扫描完成。之后重启系统即可。

  4、修复cpl文件关联。

  新建txt文本文档,将以下文字复制到txt文档中,并将文件重命名为cpl.reg(去掉原txt后缀)保存。双击cpl.reg导入注册表。

 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.00
  [HKEY_CLASSES_ROOT\.cpl]
  @=“cplfile”
  “Generic”=“system”
  [HKEY_CLASSES_ROOT\.cpl\PersistentHandler]
  @=“{098f2470-bae0-11cd-b579-08002b30bfeb}”
  [HKEY_CLASSES_ROOT\cplfile]
  @=“Control Panel extension”
  [HKEY_CLASSES_ROOT\cplfile\shell]
  [HKEY_CLASSES_ROOT\cplfile\shell\cplopen]
  @=“Open with Control Panel”
  [HKEY_CLASSES_ROOT\cplfile\shell\cplopen\command]
  @=“rundll32.exe shell32.dll,Control_RunDLL %1,%*”
  [HKEY_CLASSES_ROOT\cplfile\shell\runas]
  [HKEY_CLASSES_ROOT\cplfile\shell\runas\command]
  @=“rundll32.exe shell32.dll,Control_RunDLLAsUser %1,%*”

  以上就是Win10控制面板打不开的解决方法了,通过修改注册表项,可以恢复Win10控制面板,从而解决Win10控制面板打不开的问题。

网友:
平时修理电子产品时积